求助,ir2110的使用

楼主(2012-06-12):
在下大一新生,问题可能很可笑,高手们见谅啊。。。
我在做一个高频发射电路的时候,要用到一块mosfet  irf530。由于振荡信号电压只有6V,不足以推动,所以需要一块2110来驱动。
2110有上下两个通道,学长说,只用上通道就可以达成推动这块mos的目的,而且接法很简单,然后就让我自己看,但是由于没有学习数电,不懂得怎么接,求教各位讲下。

网友A:
ir2110用来做高频发送电路的驱动,速度够快吗?你的发射频率是多少的。
要只用上通道的话,那么你那负载的形式有要求,需要在周期内能在负载的输入端出现电压为零的时刻。可以参考ir2110的datasheet上面BUCK拓扑的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