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万能的F兄,关于AD6.9

楼主(2012-06-12):
我的AD6.9好像有BUG,也许是装在64位机上的原因。只要不是第一次更新PCB,执行Import Changes时就会报莫名奇妙的错误,比如线连接不对之类的,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还有如果我想用protel99se打开protel2004dxp或者AD6.9之类的原理图、PCB、原理图库、PCB库之类的,该怎么操作啊?
谢谢了!

网友A:
关于原理图更新到PCB,最早的99是用update to  PCB,后来改版之后,我从来不用这个更新.
我全部都是用Design下面的show difference,然后advance,选择原理图与PCB,会出来详细的列表,然后我选择性的更新。至于你说的用Import Changes的方法出现什么错误你可以截个图,也不排除软件问题。

99打开AD的原理图可以直接打开,而PCB,你只需要save as  protel4.0格式的就是99SE格式了,而原理图库和封装库可以从原理图或者PCB中生成库。如果AD的集成库可以提前提取出原理图库和封装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