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LCD控制器的PIC18F6390

楼主(2012-06-12):
有没有哪位大侠用过带LCD控制器PIC18F6390的,这个LCD驱动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A:
这个没什么特别的驱动要写,主要是配置,然后往RAM(特定区域)里送你要的显示数据

网友B:
是的
void lcdinit(void)
{

        /*SEG0-SEG9使能*/
        LCDSE0=0b11111111;
        LCDSE1=0b00001111;
    //LCDSE1=0xfF;
    //LCDSE2=0x9b;
        LCDSE3=0b01100000;
    //LCDSE4=0xFe;
//        LCDSE5=0xFF;
   // SE22=0;
        /*使能LCD驱动模块,休眠模式下禁止LCD驱动模块,无LCD写错误,使能VLCD引脚*/
        /*时钟选择FOSC/8192,公共端选择1/4(COM<3:0>)*/
        LCDCON=0x83;
        /*B型波形,1/3偏置模式,使能LCD驱动模块,允许写入LCDDATAx寄存器*/
        /*LCD预分频比选择位:LP<3:0>=0010=1:3,LCD帧频率=64Hz*/
    LCDIF=0;
        //LCDPS=0x3a;
    LCDPS=0x35;
    LCDREF=0x80;

    LCDRL=0xf0;

    LCDEN=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