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桥式MOS管接法,上电就烧坏

楼主(2012-06-12):
如附件图所示,只要+48V上电,左侧或右侧的MOS管就烧坏,但上电 +43就没有问题?求高手帮忙

根据测试,+48V时,在四个管子都截止的情况下,管子的 D极都为高电平即+48V,在+43V时,管子的D极为浮空,按正常情况下,D极应该为浮空,但+48V时,为什么为高电平呢?

网友A:
Q001、Q002为何采用如此低速的驱动方式?

楼主:
Q001、Q002为何采用如此低速的驱动方式?
引用 网友A:

Q001,Q002只要导通和截止,不要PWM调制

网友B:
分别:在同一桥臂的电源和地之间,加一个CBB104电容,试试看,离管子越近越好。

网友C:
冒昧的问一下,该电路看起来像是个逆变功放,但不知该电路新设计出来就是这样,开机爆管,还是维修过后开机爆管,个人认为是驱动问题,请把驱动画完,在看看

网友D:
在任何时刻(无论开机、关机或PWM正常工作时),都要保证Q001与Q003不能同时导通,同理,也要保证Q002与Q004不能同时导通.
还有过流检测电路U102A电路工作正常。真正达到保护H桥输出MOS管的功能。

楼主电路像是电机驱动电路。设计差劲。

网友E:
典型电路多得是,为什么做这样的东西出来呢?驱动电路一塌糊涂,lm2904是个运放,驱动下臂MOS不合适吧?上臂问题也很多。过流检测搞一个运放,放大倍数那么大,不如来一个比较器更简洁。搞明白电路再做不迟。

网友F:
呵呵..还是多分析下驱动电路!

网友G:
将R004和R007改为100K,再试试

楼主:
FDV301N的耐压值不够,把FDV301N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H(2013-08-14):
好多人光一句话:设计差劲,那么搬出你的高招展示。否则,难以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