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桥式MOS管接法,上电就烧坏

楼主(2012-06-12):
如附件图所示,一上电+48V,MOS管就烧坏,但上电+43V,不会烧坏,求高手帮忙分析
根据测试,+48V时,在四个管子都截止的情况下,管子的 D极都为高电平即+48V,在+43V时,管子的D极为浮空,按正常情况下,D极应该为浮空,但+48V时,为什么为高电平呢?

网友A:
运放当比较器驱动MOS管,感觉有点问题。
----------------------------------------------
另,LZ怀疑MOS管耐压的话,应该单独测试(去掉所有外围,只留下MOS桥,给四个确定的栅极电压,加43V/48V).

楼主:
FDV301N的耐压值不够,把FDV301N换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