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电路图中的电感的作用,

楼主(2012-06-12):
大神们电路图中的电感的作用是什么啊,还有两个地的作用,好像没有实现隔离的作用啊。。。

网友A:
LC滤波,滤除高频分量。

网友A:
两个地之间不是加了电感么,这样子的用法在AC-DC和DC-DC中用法很普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12v和那个地组成电源啊,是组成两个隔离的+-12v电源吗?

网友C:
芯片隔离的,你的电路接错了,把输出0V那的D_GND去掉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有人这样做啊,后面用到正负12v时用的是D_GND的地

网友C:
接了不会坏,但不隔离(你要把输入输出地短接了,就不用谈隔离不隔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正负12v和那个地组成电源啊,后面用到的话和哪个地一起用啊。。。

网友C:
鼠标往上滚

眼睛正视

看到俩电容没,就C16C17,一个12V,一个-12V,中间一个地,画三条杠杠的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到人家用这样的电路图,还是不明白两个地的作用,后面的你说的三个杠的地他基本后面没再用。。。用的还是D_GND.

网友D:
双路输出不一定就要隔离吧

网友E:
此电路,就是一个∏型LC滤波电路,如果那个dcdc_241212,没有隔离作用,那么L2就起隔离的作用。如果内部有隔离,那就大可不必加L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