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28内存真小啊

楼主(2012-06-12):
最近做一个可编程IO模块
128的FLASH真大,一共才用掉30%
但是内存真不够用啊
4K,太抠了。。。。真不方便

网友A:
不知道楼主4K空间都放得啥东东哦

网友B:
4KB空间是小了一些,不过得看用来干什么,现在用的平台基本上都是一、二百MB的RAM空间,4KB实在是少

但是,作用SRAM,在单片机中也不算太小的了,就看楼主用来干什么了

网友C:
我也是遇见这样的问题,现在我的是RAM256+外部RAM320+16K的flash。现在RAM基本用完,flash用了10K了。

楼主:
一个MODBUS从站
一个CANOPEN的从站
一个串口控制台
这就吃掉不少
通讯全要缓冲
EEP数据在内存中有映射
到处都要内存
还要留有足够的空间给用户编程
现在就是嫌单片机速度太快,FLASH太多,就是RAM少。。。

网友D:
128是有外总线的。4KB SRAM裸跑一般的程序差不多够了;要是跑通讯协议栈或者系统的话,确实吃紧。

网友E:
4K空间都放得啥东东哦

网友F:
把“EEP数据在内存中有映射”去掉,用时直接读EEP,估计能省掉不少

网友G:
有iap功能,能不能把flash当eep用?
理论寿命一万次。

楼主:
EEP在内存中有映射的好处是速度快
用户读EEP数据其实是读内存中的数据
写EEP数据也可以是有变化再写
还真省不了啊。。。
FLASH的擦写要在BOOTLOADER区才能做到
现在给用户的空间只有900个字节了,还连软堆栈区了
下次一定要外扩了   太不爽了。。。

网友F:
128的EEP读起来挺快的,完全没必要再在内存中有映射

网友F:
读EEP的速度够用就行,没必要过分追求读EEP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