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的差分等长线可以手动画吗?

楼主:
请教:
如下图所示,我用的CAN控制器是STM32F103上集成的,CAN收发器是TJA1050。下图是我手动画的差分等长线(软件是Protel99se)。
请问,这样走线可以吗?能达到差分等长线要求吗?
说明:
两条白色粗线之间的两条线为本人手动走的CAN差分等长线。

网友A(2012-06-13):
CAN_TX CAN_RX
这两个并不是差分线。

经过CAN收发器后的 CAN_H CAN_L 才是差分线。
CAN的速度并不算太高,所以只要不是故意分开走得两个长度差很多的话,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关于CAN的120欧终端电阻,并不是每个节点一个,而是网络两端各一个。

楼主:
楼上的回答太好了!谢谢!

网友B:
谢谢LZ,看完你的帖子,很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