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人答应的问题,奇怪的HID请求响应处理

楼主(2012-06-13):
在整个论坛都搜索了关于SetReport和GetReport请求的处理,结果有三个帖,都没回复?什么原因?
所有CY的开发板所谓的HID例程都回避了HID请求的响应代码,难道就没有人做过吗?
我尝试在fw.c的switch里自定义了0x21和0xa1的请求特性处理代码,但是无效,EP0就是不对相关的数据进行反应。
例如0x21 0x9 0x0 0x3 0x0 0x0 0x8 0x0
向EP0发送SetReport请求,数据长度8,但EP0的Out中断根本未响应,EP0BUF内没有接收到发过来的8字节数据。

真的没人用CY做过这样的东东???
求教。

楼主:
我用的是68013A的开发板,如果你用的是别的低速芯片(63813)更好呀,我还没接触过呢,求指教。

网友A:
可能坛子里的朋友没有遇到过吧,楼主可以在cypress网站上建一个case(https://secure.cypress.com/myacc ... mp;CFTOKEN=31721970
或者发送中文邮件到support_china@cypress.com,获取中文技术支持

楼主:
我昨天已发中文邮件………… 希望有回复吧

楼主:
看来是无望了,没人回复

网友A:
楼主别着急,可能他们在帮你解决呢

楼主:
好的,我想通过EP0以控制传输方式进行数据通讯,采用特征报告,而不是输入或输出报告,有没有人做过呀??
另外KEIL C51不支持63813芯片,那么应该用什么开发工具来开发呢?是PSoc Designer吗?如果是,有没有入门教材可下载的?

楼主:
至今未收到电邮,有人通过电邮得到过回复吗?

网友B:
我之前发过,回复挺快的,刚发完没过几分钟就收到了回复,大概内容好像是我们已经收到你的邮件,准备处理,大约多长时间后给你答复这样的。
会不会你的邮件没有收到,或者你再发一便。
另外,我还试过建case也很方便的,写中文就行

楼主:
看来是人品问题,悲催了

楼主:
是否因为我用的QQ信箱?

网友A:
楼上说的这个倒有可能,有可能被误认为垃圾邮件被服务器拦住了,11楼的建议很好,可以建个case,这样就不存在收不到的问题了,呵呵

网友C(2012-08-13):
你的问题是我前段时间搞USB的时候一直也是这样,百思不得其解,用USB分析仪看了之后发现在SET_IDLE命令之后,上位机并没有发送GET_REPORT命令而是发送的标准的GET_DESCRIPTOR命令直接读取报告符。

后来网上找到了原因,不是所有操作系统都按照USB标准走的,windows,mac都是直接使用标准的GET_DESCRIPTOR命令来读报告,所以启动的时候不会发送GET_REPORT,而linux是认真贯彻USB标准的!坑爹啊!

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哦,现在用的是63813的板子,也没有比较好的处理setReport 和gerReport的办法,手册中对descr.asm文件进行修改的方法感觉无法理解,可又没有自定义USB设备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