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一个显示器

楼主(2012-06-13):
长度78毫米,宽度15毫米,差不多就行,但显示的字符要比较大洛,差不多4,5个字符可以充满屏幕

网友A:
可以找车站里面的移动字幕或者报站用的 LED 点阵屏

楼主:
有具体型号吗?

楼主:
能不能不用点阵,最好像1602那样的,但要逼1602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