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1937的PWM输出

楼主(2012-06-13):
我想输出125KHZ的 50%占空比的方波,结果怎么配置都是对的,但是就是不能产成125KKHZ的,只有19.531KHZ 注:晶振 20MHZ 直接贴配置
T2CON = 0b00000100;
TMR2IE = 0b0;
CCPTMRS0 = 0b00000000;         /* CCP4以TIMER2作为定时器 */
PR4 = 39;
CCPR4L = 39/2;         //占空比为50
CCP4CON = 0b00001100; //打开CCP4
配置字,时钟源选择了HS高速时钟,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首先确定你晶振是否起振,没有起振的话会自动切换到内部时钟,这样频率就不对了,其次查你的TMR2的预分频比是否适合你的需要?

网友B:
TMR2IE = 0b0; 这是什么,0b0  后还有7位
PR4 = 39;   这是什么 你不是以timer2为定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