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神马东西

楼主:
先上图

楼主(2012-06-13):
图片是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请谅解。

楼主:
该截图是红外接收部分,遇到一个问题是:不知道红色方框里的(蓝色的原件)是什么东东,大小只有0805封装的一半大,可以确定的是左边的是个接收头。

楼主:
接收头跟台湾亿光的差不多,问过代理商,他们也不清楚这个是神马;所以想问问坛子里的大侠,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很遗憾,看不清楚

网友B:
猜:是个红外发送管...

网友C:
你把这个器件拆下来看看下面是不是有引脚,可能是IC,类似CSP的,
蓝色的话,是IC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D:
是个模模糊糊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引脚的,不知道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E:
同五楼大侠……

楼主:
猜:是个红外发送管...
引用 网友B:
我们分析方框左边的那个是个红外光电二极管,这个元件属于光电二极管的外围配件或则是8L说的IC

网友F:
只看图片的话,SAW FILTER有可能

网友G:
黑不溜秋的,看不清

网友H:
是否是光电池呀

楼主:
是否是光电池呀
引用 网友H:
光电池?怎么说

楼主:
黑不溜秋的,看不清
引用 网友G:
抱歉,效果不好,加上底色是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