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请教如何设置新唐NUC芯片的时钟主频

楼主(2012-06-13):
请教如何设置新唐NUC芯片的时钟主频 设置后怎么判断 是否设置正常啊?

网友A:
UNLOCKREG(); // 芯片注册解锁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 设定12M外部晶振

DrvSYS_Delay(5000); // 等待时钟就绪
应该就是这里设置的时钟主频率吧

网友A:
而且上电后有一个默认的时钟源的,在flash一节有介绍

楼主:
对NUC的各种时钟设置有点晕?

网友B:
确实有点晕,与8位单片机有比较大的区别哦,用LM3S好像也没有这种设置。
刚开始用都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C:
/* Unlock the protected registers */
        UNLOCKREG();

        /* Enable the 12MHz oscillator oscillation */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

        DrvSYS_SelectPLLSource(E_SYS_EXTERNAL_12M);

        DrvSYS_Open(50000000);

        /* HCLK clock source. 0: external 12MHz; 4:internal 22MHz RC oscillator */
        DrvSYS_SelectHCLKSource(2);//(0);

        LOCKREG();

        DrvSYS_SetClockDivider(E_SYS_HCLK_DIV, 0);

网友C:
最高频率50M工作

网友D(2012-07-13):
mini51和M0有时钟状态寄存器(CLKSTATUS)可以判断时钟是否稳定,NUC100系列的就没有了。

网友E:
mini51和M0有时钟状态寄存器(CLKSTATUS)可以判断时钟是否稳定,NUC100系列的就没有了。
引用 网友D:

只是 nuc100xxnAN 和 nuc120xxnAN 没有 CLKSTATUS,nuc100xxnBN、nuc120xxnBN、nuc122、nuc130、nuc140 都有。

网友D:
9楼说得对,我仔细看了一下,真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