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GUI字符显示有问题

楼主(2012-06-13):
现在在用STM32驱动液晶屏,UCGUI做图像界面。我用UCGUI是以前人家就移植好的了,我只是修改了一下驱动和分辨率方面的参数,不知道为什么显示字符的时候就有问题,显示字符的时候是显示一块黑色的区域,而不是字符。显示直线之类的又是正常的,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大家帮我看看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
上面一行黑色区域的程序是: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SetColor(GUI_LIGHTGREEN);
        GUI_DispStringAt("  Hello  world   ",10,40);

中间一行黑色区域程序是: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ispDecAt(1223,100,100,4);

楼主:
给位大侠能帮忙分析一下不?

网友A:
应该是底层驱动没有完全改好 造成的。
可以一步步来,先不用ucGUI,把"  Hello  world   " 这样的字符串正常显示出来。

网友B:
看你颜色也不对,你试试,填充整个区域,用红色,看看是不是正确。
看你应该是驱动不对。

楼主:
颜色确实有问题,用UCGUI的默认颜色的话,写红色就显示蓝色了,蓝色就显示红色。但是整片填充的话也只是这个问题啊,显示正常啊。你说的驱动的问题是指 厂商给的初始化程序的问题还是指其他的函数呢?

楼主:
奇怪换了一个屏颜色就没有问题了,我手头上有两张不同IC的屏,一个是HX8347D,另外一个是HX8347G。屏的厂商跟我说这两个屏只是初始化命令不同而已。但是换一个屏同一个颜色定义显示出来的颜色却是不一样。不知道那个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C:
你用的背景色有问题吧,是不是定义错了?

楼主:
这个是HX8347G的屏全部填充红色时候显示的。手机拍的图片效果不好。没有看出有什么异样。

网友A:
HX8347D 和 HX8347G的屏恰好都用过,印象里只需要用厂商或者网上找到的初始化代码就行, 颜色相关的初始化代码这2个屏没多大区别。

楼主:
请问楼上这个问题会是出现在那里呢?楼上用的CPU是那个?能发这个屏的驱动跟UCGUI给我吗? 邮箱:ligping2000@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跟背景色的定义有关系吗?背景色是白色的啊。

楼主:
还是搞不定啊,现在不用ucgui写字符,显示出来的也都还是一片的黑色背影。

网友B:
给段8347g的代码给你,肯定可以用,希望对你有帮助。
void TM_HX8347_G_Init(void)
{
        Delayms(50); /* delay 50 ms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LCD_WriteReg(0x002E,0x0089);                //GDOFF
        LCD_WriteReg(0x0029,0x008f);                //RTN
        LCD_WriteReg(0x002b,0x0002);                   //DUM
        LCD_WriteReg(0x00e2,0x0006);                //VREF
        LCD_WriteReg(0x00e4,0x0001);                //PTBA[15:8]
        LCD_WriteReg(0x00e5,0x0010);                //PTBA[7:0]
        LCD_WriteReg(0x00e6,0x0001);                //STBA[15:8]
        LCD_WriteReg(0x00e7,0x0010);                //STBA[7:0]
        LCD_WriteReg(0x00e8,0x0070);                  //OPON[7:0]
        LCD_WriteReg(0x00f2,0x0000);                //GEN
//Driving abiliSetting
        LCD_WriteReg(0x00ea,0x0000);                //PTBA[15:8]
        LCD_WriteReg(0x00eb,0x0020);                //PTBA[7:0]
        LCD_WriteReg(0x00ec,0x003c);                //STBA[15:8]
        LCD_WriteReg(0x00ed,0x00c8);                //STBA[7:0]
        LCD_WriteReg(0x00e9,0x0038);                //OPON1[7:0]
        LCD_WriteReg(0x00f1,0x0001);                //OTPS1B
//Gamma 2.2 Setting
        LCD_WriteReg(0x0040,0x0002);                //0x01
        LCD_WriteReg(0x0041,0x0007);                //0x01
        LCD_WriteReg(0x0042,0x0000);                //0x01
        LCD_WriteReg(0x0043,0x0010);                //0x01
        LCD_WriteReg(0x0044,0x000c);                //0x01
        LCD_WriteReg(0x0045,0x002b);                //0x01
        LCD_WriteReg(0x0046,0x0001);                //0x01
        LCD_WriteReg(0x0047,0x004e);                //0x01
        LCD_WriteReg(0x0048,0x0001);                //0x01
        LCD_WriteReg(0x0049,0x0013);                //0x01
        LCD_WriteReg(0x004a,0x0018);                //0x01
        LCD_WriteReg(0x004b,0x0018);                //0x01
        LCD_WriteReg(0x004c,0x0016);                //0x01
        LCD_WriteReg(0x0050,0x0014);                //0x01
        LCD_WriteReg(0x0051,0x0033);                //0x01
        LCD_WriteReg(0x0052,0x002f);                //0x01
        LCD_WriteReg(0x0053,0x003f);                //0x01
        LCD_WriteReg(0x0054,0x0038);                //0x01
        LCD_WriteReg(0x0055,0x003d);                //0x01
        LCD_WriteReg(0x0056,0x0031);                //0x01
        LCD_WriteReg(0x0057,0x007e);                //0x01
        LCD_WriteReg(0x0058,0x0009);                //0x01
        LCD_WriteReg(0x0059,0x0007);                //0x01
        LCD_WriteReg(0x005a,0x0007);                //0x01
        LCD_WriteReg(0x005b,0x000c);                //0x01
        LCD_WriteReg(0x005c,0x001e);                //0x01
        LCD_WriteReg(0x005d,0x00cc);                //0x01

        CMD->LCD_REG=0x21;
    LCD_WriteReg(0x001B,0x001B);        //VRH=4.65V
    LCD_WriteReg(0x001A,0x0002);        //BT (VGH~15V),WriteData(VGL~-7V),WriteData(DDVDH~5V)
    LCD_WriteReg(0x24,0x0044);                //VMH(VCOM High voltage ~4.0V)  0x61 //46
    LCD_WriteReg(0x25,0x0060);                //VML(VCOM Low voltage -1.0V)   0x5e //64

    LCD_WriteReg(0x23,0x00a2);               //for Flicker adjust //can reload from OTP   /A0
    //Power on Sett
    LCD_WriteReg(0x18,0x0037);               //I/P_RADJ),WriteData(N/P_RADJ),WriteData( Normal mode 75Hz
    LCD_WriteReg(0x19,0x0001);                //OSC_EN='1'),WriteData( start Osc
    LCD_WriteReg(0x01,0x0000);                //DP_STB='0'),WriteData( out deep sleep
    LCD_WriteReg(0x1F,0x0088);                        //GAS=1),WriteData( VOMG=00),WriteData( PON=0),WriteData( DK=1),WriteData( XDK=0),WriteData( DVDH_TRI=0),WriteData( STB=0
    Delayms(5);
    LCD_WriteReg(0x1F,0x0080);                        //GAS=1),WriteData( VOMG=00),WriteData( PON=0),WriteData( DK=0),WriteData( XDK=0),WriteData( DVDH_TRI=0),WriteData( STB=0
    Delayms(5);
    LCD_WriteReg(0x1F,0x0090);                        //GAS=1),WriteData( VOMG=00),WriteData( PON=1),WriteData( DK=0),WriteData( XDK=0),WriteData( DVDH_TRI=0),WriteData( STB=0
    Delayms(5);
    LCD_WriteReg(0x1F,0x00D4);                        //GAS=1),WriteData( VOMG=10),WriteData( PON=1),WriteData( DK=0),WriteData( XDK=1),WriteData( DDVDH_TRI=0),WriteData( STB=0
    Delayms(5);
    //262k/65k color
    //LCD_WriteReg(0x17,0x0006);                //default 0x06 262k color // 0x05 65k color
        LCD_WriteReg(0x17,0x0055);                //default 0x06 262k color // 0x05 65k color

    //SET PANEL
    /*******************RGB****************************/
    /*WriteCommand(0x31),WriteData(0x0002);//RGB
    WriteCommand(0x32),WriteData(0x0000);*/
    LCD_WriteReg(0x36,0x0009);                //SS_P),WriteData( GS_P),WriteData(REV_P),WriteData(BGR_P
    //Display ON Set
    LCD_WriteReg(0x28,0x0038);                   //GON=1),WriteData( DTE=1),WriteData( D=1000
    Delayms(40);
    LCD_WriteReg(0x28,0x003F);                   //GON=1),WriteData( DTE=1),WriteData( D=1100
}

网友A:
LZ哪个屏有问题?
可以发初始化代码 供参考。

楼主:
17# IJK 屏没有问题吧,我手上有四块屏,两块HX8347D、两块HX8347G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初始化代码应该没有问题啊,那是厂家给的。

楼主:
16# fq1110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A:
一会儿说“奇怪换了一个屏颜色就没有问题了”
又说 “我手上有四块屏,两块HX8347D、两块HX8347G的,情况都是一样的”
到底怎么样 ?

楼主:
16# fq1110 这个初始化代码不行啊?

楼主:
20# IJK 我说的"颜色有问题"是HX8347D和HX8347G写同一个命令的时候显示出来的颜色不一样如:写这个GUI_SetColor(GUI_RED)的时候HX8347D显示的是蓝色而HX8347G显示的就是红色。我说的“手上有四个屏。。。。。。情况都一样”意思是:显示字符都是一块黑色的区域,如上图。

楼主:
奇怪写了 fq1110 给的初始代码之后就变成上面图那样了,现在我改回用厂家给的初始代码也是那样。怎么会这样的啊?

网友B:
:L,我这代码用在TM的屏,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楼主:
呵呵,可能是不同厂商的屏

网友A:
回忆了一下,HX8347D和HX8347G记得有些特殊。
LZ可以把 LCD_DrawChar 函数【显示字符其实通过这个函数 把字符的每个点画出来】贴出来,应该是这个函数需要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找到这个函数啊

网友D:
底层驱动没做好,没定义gui中背景颜色和画笔颜色

楼主:
我使用了设置透明文本 的命令 竟然能显示了。 但是只是设置为这个的时候能显示文本,设置为反转文本都显示不了。用的是修改过的《gui中英文手册41页的例子》程序如下: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GUI_SetPenSize(10);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rawLine(80, 10, 240, 90);
GUI_DrawLine(80, 90, 240, 10);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TextMode(GUI_TM_NORMAL);  //设置为正常文本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NORMAL", 160, 10);
GUI_SetTextMode(GUI_TM_REV);       //设置为反转文本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REV", 160, 26);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设置为透明文本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TRANS" , 160, 42);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设置为透明文本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XOR" , 160, 58);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设置为透明文本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TRANS | GUI_TM_REV", 160, 74);

楼主:
X本来是设置为红色的,而显示的是蓝色,说明这个里是有问题的。

楼主:
前面两行黑色区域是设置问正常文本的,第三行开始就是 设置为透明文本: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设置为透明文本

楼主:
怀疑是初始化程序的问题

楼主:
求初始化程序!那位大哥有HX8347D或者HX8347G的初始化程序的,麻烦给我发一份。邮箱:ligping2000@163.com

网友A:
既然透明文本可以正常显示,那么初始化程序应该问题不大。
“本来是设置为红色的,而显示的是蓝色” 那么有可能初始化程序需要改一下---RGB 三色的顺序对于多数LCD 可以通过设置某个寄存器来改变的。

楼主(2013-07-09):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E:
1、可能驱动问题
2、初始化的寄存器的一些值的设置问题
3、RGB和BGR的颜色交换设置问题
4、字符和背景颜色之间的模式设置
:lol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用的是ILI9327的驱动IC

网友F:
  1. #define LCD_FIXEDPALETTE   (565)    //调色板模式
  2. #define LCD_SWAP_RB        (1)      //交换红蓝两种颜色
如果颜色反了,应该是这里的问题吧.在LCDConf.h文件中.

网友G(2014-03-30):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这个SSD2119的3.5‘’屏也是这样,大“X”也显示不全,好多黑块,颜色倒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