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想问大家~关于PIC

楼主(2012-06-13):
在pic系列单片机里有个芯片后缀均有-I和-E的区别,-I是工业级,-E是扩展级,在电网波动的情况下测试时,-I会出现死机的现象,-E则运行良好~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想请教大家,不知道是否谁遇到过相似问题

网友A:
工业级和扩展级可靠性上有一定差异,但是楼主能把PIC都弄死,应该仔细研究一下硬件上的防护措施了。

楼主:
的确~不清楚其中的工艺是不是有差异~-E不会死机而-I会有~

网友B:
资料只是谈到工业不同.
从应用的角度, 值得关心的是怎么把它弄死的, 如何避免, 怎么设计得更强壮才是.

网友C:
这个很正常,单片机型号后缀不同,意味着工作环境和参数都有差异。相同的环境下使用型号后缀不同的芯片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也是经常碰到。

网友D:
E的片子在性能肯定会更好些,还是建议LZ检查电路,找出-I死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