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地FG与开关电源地之间的火花

楼主(2012-06-13):
(无正文)

网友A:
图片太小 看不清楚
你要确定是市电 的零线 火线 大地 以及 开关电源的输入 和地 之间的关系。
接错是会跳闸的

楼主:
去除火线零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容c3  C4,结果一样

网友B:
FG不接时开关电源工作正常吗;
FG和其它地方有短路的地方吗;
FG是和大地相连接吗?

楼主:
FG不接时开关电源工作正常
FG与大地相连,与其他地方没有短接

网友C:
你这也太......拿市电的保护性地线去接你开关电源里面的热地,要知道市电的地是有连到零线的,那样你的电路就构成回路了,能不炸?

楼主:
有看过一同过变压器降压-->整流-->LM2575T稳压5v的电路,它的5V地线有拉到它的外面的金属壳上,为的是
更好的虑杂讯

网友D:
回复 楼主:
难道金属壳也接PE了:funk:

网友A:
B-不能接大地
3# shmgef

楼主:
金属壳又与大地相连。是不是这种接法本身就事错误的
但为什么通电后没有跳闸 损毁零件之类的呢

“ 我想进一步说明控制器内部与其外壳间的接地问题:
控制器内部电气或电子部分是否需要与外壳一点接地呢?
    当外壳与内部电路间完全浮地时,由于它们间仍存在电容藕合效应,外壳与内部电路间仍将存在工频漏电流。这时:
1. 当你的电路要求还不是很高时,可以不管
2. 当你的电路要求很高时,就必须将内部电路与外壳一点接地,同时,千万注意,同时,必须将外壳良好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