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锂电池快速放电问题

楼主(2012-06-13):
(无正文)

网友A:
没事的,大胆一点
如果担心电阻温度太高烧坏,那采用2并2串  放电电流还是0.8A 每个电阻上的功率就少了,

网友B:
一般按1C的电流放。例如:1Ah容量的1C电流为1A

网友C:
功率电阻发热是正常的,额定功率只是保证正常使用不过热损坏的功率,而不是说额定功率了还不热、不烫。

要想温度低,应该买个体积更大的(标称功率也更大),或者增强散热条件(加散热片、风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