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地线能否与5V地接在一块?

楼主(2012-06-13):
有一产品,客户将220V地线与5V地接在一块,这样好还不好,会不会故障率会提高?请大虾们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阻容降压得到的5V吧,这个是可以的

楼主:
是经过变压器降压输出5V

网友B:
变压器降压的完全可以,放心用。
另外不要发多个同样的主题!!

网友A:
更正,一开始以为是接零线呢,看错了。不好意思

开关电源输出地接到大地,倒是见过的。据说是为了抗干扰,和安全

网友C:
有一产品,客户将220V地线与5V地接在一块,这样好还不好,会不会故障率会提高?请大虾们分析下?谢谢
引用 楼主:

“220V”是零线,地线是脚下的大地,不是一会事。若5V系统不要求浮地,则其系统参考地接大地完全可以,这有利于和其他(非浮地)系统的直联。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答
大地地线能接5V地就放心了,如果用户家没有地线,那么机器外壳本来接大地,那此时就成5V地了,如果有静电,弱电会不会受到干扰啊?

网友C:
谢谢楼上各位回答
大地地线能接5V地就放心了,如果用户家没有地线,那么机器外壳本来接大地,那此时就成5V地了,如果有静电,弱电会不会受到干扰啊? ...
引用 楼主:

既然说到接地就必须有本地接地系统(如地桩),未接地的机壳不是地。

网友:

可以的,现在很多电表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一直没动,原来发了这么多次。罪过。。。

网友D:
地线是可以的,零线偶尔也可以接。

楼主:
那大地地线跟开关电源地一样能接到一块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可以啊

网友F:
虽我不知道,但还是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