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单管放大器问题

楼主:
发现这个反向放大器,弄不懂图中R3和C1什么作用
看了几个不同型号的设备,发现C1数值均不一样,看来设计者经常调整C1容量
我在同一个设备上尝试更换过C1没有明显发现什么变化,实在想搞明白,请过往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2012-06-13):
帮你顶,同等高手解答。

网友B:
该电路为共发射极放大。C1,R3,R2形成负反馈,稳定输出,改善冲击。

楼主:
3楼能分析的详细点吗?真心求教,私聊也可以我QQ740224162

网友C:
to LZ:

C1提供交流负反馈通路,其取值只要使其交流基本短路即可(针对工作频率)。

楼主:
感谢5楼,不知能否在说详细点,该电路输入信号IN是来自一个20KHz的正弦波经全波整流输出到IN,上图就是那个20KHz系统参数,5楼能否告知QQ,我加你细聊,也好拜你为师啊

网友D:
不是特别懂,友情帮顶
看起来C1,R3提供交流负反馈。R5提供直流负反馈……具体不明,期待高手……

网友E:
交流时,C1短路,R3提供电压并联负反馈(和运放组成的反相比例放大电路类似)。

网友F:
有谁能数学推导下吗?

楼主:
谁能讲一下这种电路的设计要点啊,那种交流负反馈是怎么得来的,本人菜,诚心求教

网友G:
首先建议楼主学习模电中有关运放交流负反馈的四种模型,在这个基础上再根据定义来分析。
首先输入信号为交流,则要使电容可等价为短路,则根据容抗公式,根据信号频率选择电容值,再次根据瞬时极性法,三极管集电极变化方向与基极相反,故为引入负反馈,最后判断反馈类型,根据反馈信号影响基极净输入电流,可知为并联反馈,根据把输出端短路,反馈消失,可知为电压反馈。

网友H:
是共集电极,不是共射极哦。是个负反馈,但不是直流负反馈,是在一定的频率上的负反馈。t=rc.

网友I:
这个电路应该有把年纪了
依楼主所言,IN输入是在C2上形成峰值直流信号---
其均值代表了信号大小,并叠加有一定的20kHz脉动分量---
利用这个直流信号去控制某个东西---
3DK2B主要一是取样调整;二是进一步平滑脉动---
其中C1的作用就是平滑滤波---
它大致相当于增大到470~2200U并联于Q1基极对地---
这种作用十分粗糙,C1的值差个三倍两倍可能都没觉察---
精确设计一无可能二无必要,照用成熟电路就成---
设计要点主要是f与RC值对应,IN/OUT要求等,反正有可调修正

楼主:
楼上说的对,这个电路是15年前的一个国企高工设计的,用来控制一个振荡器的,C1在不同频率时值也做调整
,图纸是一个20KHz电路参数,楼上能否结合图纸参数验算一下,或交个朋友加我Q740224162细聊,诚心期待

网友J:
这个电路很简单。
但是不应该只提供这一小部分电路。

网友K(2013-02-24):
对于交流,这里有两个反馈,一个是发射极电阻反馈,一个是集电极的电阻反馈,所以这样可以使得输出电压更加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