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阶跃响应和系统传递函数的估算

楼主(2012-06-13):
单位阶跃函数(u(t))是个基本函数,通常的直流电源就用其表示(如 U0 u(t) 或 I0 u(t))。阶跃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是

  L[u(t)] = 1 / S

傅立叶变换是

  F[u(t)] = 1 / (j ω)

不存在傅立叶级数。

可见,阶跃函数的谱密度为 1 / |ω|

(严格应该是 F[u(t)] = π δ(ω) + 1 / (j ω),δ(t) 是单位冲击函数)

若有一个系统的传递函数是 H(S),单位阶跃响应的拉普拉斯变换就是

  Uout(S) = H(S) / S

显然,H(S) = S Uout(S),这是个连续谱。

由于理想阶跃函数(u(t))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所以上述仅是个理论层面上的“解”而已。此外,若考虑离散数值计算,还会引入相应的附加误差。虽然存在误差,利用时频域变换还是可计算出相应系统的数值近似解。

下面从另一个角度针对特例给出一些估算,这或许有点意义。

先给出几个关系:

由初值定理

  H(∞) = f(0)  (通常为零)

  S H(S) [S = ∞] = f'(0)

其中 f(t) 为阶跃响应的时域函数,f'(t) = df(t)/dt,H(S) 为传递函数。

由终值定理

  H(0) = f(∞)

1)一阶低通

传递函数为

  H(S) = K / (τ S + 1)

由初终值定理,有

  K = f(∞)

  τ = K / f'(0)

这是个精确计算

2)二阶低通(全极点)

传递函数为

  H(S) = K ω0^2 / (S^2 + (ω0 / Q) S + ω0^2)

由终值定理,有

  K = f(∞)

若阶跃响应(f(t))存在明显的振铃,根据振铃形态可由下式估算出 ω0 和 Q

  e^[(-1 / (2 Q) + j √(1 - 1 / (2 Q)^2)) ω0 t]

楼主:
续前:

二阶低通阶跃响应为

  f(t) = K [1 - (1 / β) e^(- α ω0 t) sin(β ω0 t + φ)]

其中 α = 1 / (2 Q),β = √(1 - 1 / (2 Q)^2),φ = arctg(β / α)

3)二阶带通

传递函数为

  H(S) = K ω0 S / (S^2 + (ω0 / Q) S + ω0^2)

阶跃响应为

  f(t) = (K / β) e^(- α ω0 t) sin(β ω0 t)

网友A: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虽然用 matlab 可以很快地得到答案, 但手工推导及估算也应该掌握。 期待下文

网友B(2016-03-08):
下面从另一个角度针对特例给出一些估算,这或许有点意义。

先给出几个关系:

由初值定理

  H(∞) = f(0)  (通常为零)

  S H(S) [S = ∞] = f'(0)

其中 f(t) 为阶跃响应的时域函数,f'(t) = df(t)/dt,H(S) 为传递函数。

由终值定理

  H(0) = f(∞)
-----------------------------------------------------------
您的这个初值定理和终值定理怎么和书上的不一样额,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