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爆一下你们量产无线产品时如何校对晶振

楼主(2012-06-13):
我们在量产时遇到调校晶振的问题,
因此老板果断决定,上全硅晶振
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A:
校准是必须的把,留一个并联C的空位就是了
全龟晶振是神马晶振,不需要校准?

楼主:
 SITIME MEMS硅晶振,采用全自动化的半导体技术。从本质上克服了传统石英振荡器存在的,偏振、停振、不起振、易碎、高低温性能差等因素。与传统石英产品相比,有以下优势:

  1、全温式无温漂:-40 to +85, 零温漂;

  2、低抖动:小于2PS;

  3、低功耗:静态电流仅为0.4微安;

  4、有效降低EMI:最高可有效降低16DB;

网友B:
全硅晶振跟有源石英晶振比价格差多少?现在貌似不太好卖到...中发都没见有卖的...

网友C:
接着抛块砖  等玉

楼主:
快要结贴啦,为何没人来鸟我呢,一点建设性的意见都没有啊

网友D:
有啊,一般用温度精度都是5PPm的晶振  ,生产起来 一致性还不错的 。曾经很多厂家给我发样品 但是都不怎么好,就一家我一直用。另外晶振负载电容我预留了一个位置 用来微调  ,一般都不用微调

网友E:
如果不受生产成本限制,上全硅晶振自然是首选。毕竟温度性高、使用稳定。你老板还是有深度的

楼主:
如果不受生产成本限制,上全硅晶振自然是首选。毕竟温度性高、使用稳定。你老板还是有深度的
引用 网友E:
人总是喜欢听见赞同意见的,分就赏给你了

网友F(2012-07-17):
MARK 全硅晶震

网友G:
来个留个足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