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个鸟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时控制双向灯串的,大家能说说工作原理么?那个芯片是9个脚的 具体没看清~~ 分析一下 应该不影响~~呵呵 感谢了
其实好多LED,  我就画了一个 谢谢

楼主(2012-06-13):
上面的太大了下面的是两个拆开的 呵呵

网友A:
阻容降压 单片机控制触发2个可控硅

楼主:
具体点 关键是电路里面参数的选取

网友A:
什么才算是关键电路? 这些都是常规器件啊,
阻容降价,电容的选取 是和你电路电流有关的,百度之
可控硅的型号是更具负载电流来定的, 百度之。

网友B:
我给你BT131的样品

网友B:
你算好了找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