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失调电压Vos问题

楼主(2012-06-13):
Vos : 使输出电压为零时在输入端所加的补偿电压。

假如这个运放的Vos是2mV, 而运放的开环差模电压增益Avd 是 100分贝。
(1)那么上图中运放输出端AD 要么是5V,要么是0V,对吗?
(2)如图,

  如果是理想运放,AD输出端输出的电压是110mV,但现在不是,因为它的Vos,那么它的真实输出值应该怎么计算?

(3)根据刚才的图2,我多加一个电阻R3,这个R3有用吗?

网友A:
第一幅图要么5V,要么0V,楼主推断正确。

网友A:
VOS相当于OP的输入端多加了一个微小的电压源,楼主这样理解就可以分析任何问题了。

楼主:
十分感谢 magic_yuan

网友B:
请教三楼,这个电压源的正负该如何判断,是同相端相对于反相端还是恰好相反呢,对图2图3的答案很感兴趣!

网友A:
回复 网友B:
OP的VOS方向是不定的,比如可能为1MV也可能为-1MV。因此可正可负。

网友B:
那图2的答案可以是在90~130之间了?

楼主:
to hxf2515:

第二个问题,这不是个反相放大电路,是个迟滞比较器,

这句话不理解。

第三个问题,限流是干嘛用的?base current 是干嘛用的?

网友C:
请问楼主是运放和ADC相连接?若是的话,还要看ADC的输入失调电压的!

网友C:
关于第二个,你自己测试一下不就可以了么?不是有数据手册么?那个上边没有范围么?

楼主:
擦,全在书里,自己看书,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