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6-13):
我现在学画PCB,设计了个PIC16F877电路图,用7805供电,我想7805输入端接7V左右电压。原理图,PCB图见附件。

楼主:
结果生成PCB时,7805输入端电容正极和7805输入端都成了地。这该怎么办呀?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C8电容两端都节点,没有交叉线的时候出现这个是不正常的。那有多余的连线连到GND了

网友B: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呀。早封装库里把电容封装的1脚和2脚的序号对调就行啦。

网友C:
电容C8的正端和负端连到一块了,你和C9对比一下就会发现。

网友D:
原理图连线错误导致,重新连接C8即可。

网友E:
你这个电容两端画通了吧?

网友F:
原理图连线错误导致,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1,把原理图更改过来,重新生成网络表,更新PCB.  2,直接在PCB中更改电容C8的1脚网络标号

网友G:
8楼找出的错误,按9楼的改正过来。

网友H:
7V输入有点低呀,要是后级负载大,电源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