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画PCB的问题

楼主(2012-06-13):
我画的PCB布了两根线,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原来的蓝线有时布完自动消失,有时不消失。图片见附件。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点“设计”----->“选项”。看这个界面。没勾选的这几个全勾上。

网友A:
建议楼主把这类帖子发在“PCB技术”栏目里,就能更快的得到答案。

楼主:
多谢楼上,不行啊。我在PCB技术发帖子,没人理。

楼主:
我又随便画了一个,导入网络表时,出现错误提示。如下图:

楼主:
我又发现一个问题,自动布线就可以。

网友B:
我又随便画了一个,导入网络表时,出现错误提示。如下图:
引用 楼主:

这个主要是因为你用的是盗版软件的缘故。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经常保存文档,避免出错带来的损失。

网友C:
有没有auto remove loops选项,有的话去掉。

网友D:
没用99SE 不清楚了。

网友E:
没看到蓝线,至于你说的这个错误问题,建议你重装一下软件试试

楼主:
解决了,我犯了个很低级的错误。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F:
有点不行啊  看不懂啊

网友G:
lz问的都是比较初级的问题,建议多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