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最近在学习Modbus协议,请教当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6-13):
1.Modbus协议中出现保持寄存器这一概念,求解释
2.Modbus协议中出现的功能如01读线圈状态,我用的是AVR的 ATmega88单片机怎样对应各个IO口

楼主:
再追问一个就是线圈在Modbus中到底是代表什么?代表开关量吗?

网友A:
保持寄存器 相当于 设置的参数,输入寄存器相当于 AD转换的结果或者计算后的结果
线圈相当于开关量
至于怎么和单片机的IO扣对于,那就看你编程实现了

网友B:
modbus是什么协议

网友C:
要什么给什么,需要什么读什么。

网友D:
我有Mega88的,modbus程序,要的话,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