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求教,关于PIC芯片选型

楼主(2012-06-13):
俺是玩PIC起家的,但是已经不搞技术N多年了,现在心血来潮,想搞个小玩意,因不了解现在的市场,故此求教各位。

楼主:
选型要求:
1、8pin,自带震荡,工作电压3.3或5.0V。
2、有3个IO口即可。
3、民用级别。

楼主:
忙,晚一点再上传图片,请各位谅解,谢谢!

楼主:
上线路图

设计目的:编写一个定时程序,控制一个继电器。

控制方式:参考上图
1、b口为输入,a口为输出。
2、当b口为高电平时,a口也一直为高电平。
3、当b口为低电平时,a口按照固定时序工作,大致为15分钟低电平,2分钟高电平。
     时间不必很精确,一般每个动作周期误差不超过20秒钟都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我手头的条件:
1、有一台ICD2
2、各种软件都有,但是我只会玩汇编,不会玩C。

请各位高手大侠,根据上述条件,给俺推荐一款合适的小芯片。不是为了量产的,纯粹是个人玩玩而已,改善一下家居生活的,呵呵。

网友A:
PIC12F508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6楼:
PIC12F508,是否就是以前的PIC12C508的升级版,仅仅只是存储器从OTP变为Flash,其他都不变呢?

网友B:
是的,你这里用10F200就可以。6脚的,也是8脚封装。也有6脚贴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宋兄弟!

我的目的只是为了玩玩,做点小玩意控制家中的电器而已,并非为了工作,所以一切都是手工制作的,最好能有DIP封装的,SSOP也凑合,千万别是BGA的就行,至于6脚还是8脚就无所谓了,呵呵。

再请教:10F200和12F508,市场上哪款更容易买到?我只要买3、5片即可。

网友C:
回复 楼主:

TB零售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位兄弟!

淘宝就不必了,俺去趟华强北就能搞定了。现在我只是想了解,10F200和12F508,在市面上谁的份额更大一点,更容易买到而已,呵呵。

网友D:
你就搞几个玩玩,份额大小就不用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索得是捏,多谢多谢!   :)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啦!   :)

网友F:
"千万别是BGA的就行,至于6脚还是8脚就无所谓了" 6-8脚有BGA封装的吗?

楼主:
"千万别是BGA的就行,至于6脚还是8脚就无所谓了" 6-8脚有BGA封装的吗?
引用 网友F:

4脚BGA的都有,某些电源IC就是,呵呵呵。

网友G(2013-01-05):
楼主真是幽默

网友:
其实10F200的买的,且价格应该比508好的,12F615的也不错,有中断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选型要求:
1、8pin,自带震荡,工作电压3.3或5.0V。
2、有3个IO口即可。

南翔科技是台湾远翔一级代理商,南翔的8P5X系列可以替代PIC很多型号,8PE53 SOP8, 6个I/O 工作电压2.3-5.5V,具有内部震荡。 也可直接转PIC12C508/509的CODE。价格还不到5毛钱。 有兴趣可以联系曹**13798592723 QQ:18837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