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路怎么不好用呢??请教

楼主(2012-06-13):
网上找的电路,实际搭的,输出没有PWM啊?怎么回事?输出一直是高电平呢??

网友A:
那你先用示波器看看1脚是否有方波输出,2脚是否有类似三角波输出

楼主:
3# coody 1脚和2脚都是0.7V直流,没有什么三角波和方波之类的,怎么回事呢?

楼主:
我测了一下,应该是第一级那没有产生三角波信号,后级比较器应该没问题。第一级那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