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 PIC sleep 模式!大神进,在线等

楼主(2012-06-13):
本人现在接到一个单,当前用C语言写,程序大部分已经完成。

现在应客户需求:当处于空闲状态10分钟则进入SLEEP模式。

问题:现在打算利用TIME0定制器计时,由于最求稳定(听说C写程序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所以再犹豫是出发了TIME0中断之后将SLEEP直接写在中断里?还是从TIME0中断带出一个变量到MAIN()函数里执行SLEEP比较科学??? 因为下一次唤醒是利用I/O口电平变化中断唤醒的,所以SLEEP如果直接写在TIME0中断中是否科学?(硬件堆栈好像是16级深)

楼主:
难道都在忙?:lol

网友A:
一般来说,SLEEP写在哪里无所谓,但据你的情况看来,IO口唤醒之后肯定是检测IO口,对于我来讲,所有的键盘、IO口响应操作都在MAIN()中,所以我写的话一定是放在键盘或者IO口操作程序中。

网友B:
从任务管理的角度来说.  sleep是属于应用级别的任务.不应该是事件任务, 和高优先级任务.   而你的其他任务都是优先于sleep的.   如果主循环用来扫描键盘等..再插入SLEEP扫描. 则实时性有打折扣. 倒不如sleep放在后台如定时器.

网友C:
楼上所说基本正确,推荐放外面来。

网友D:
放到中断里面,你会死的很惨...
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中断里面执行了睡眠指令,而当一个中断唤醒事件发生了,会发生什么事情?自己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放到中断里面,你会死的很惨...
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中断里面执行了睡眠指令,而当一个中断唤醒事件发生了,会发生什么事情?自己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
引用 网友D:

会唤醒CPU,置位中断标志,把SLEEP的这个中断执行完了以后接着出去执行唤醒那个ISR,还真不会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死不了,唤醒之后中断标志位还是置位的,最多当前中断走完退出后才进入下一次中断,我现在就放在中断里了,没问题

网友D:
老糊涂了,一下忘了进中断后GIE是清零的,堆栈的问题是多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