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关于ACIM矢量控制的源码

楼主(2012-06-13):
官方的源码

网友A(2022-10-07):
存一下,说不定以后用得到

网友B: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C: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D: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A:
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E: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B(2023-08-01):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F: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G: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H: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F: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I: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C: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J: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D: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K: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