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2012-06-13):
我选择的硬件是C8051F330。它具有一个DAC模块 ,IDAO寄存器分为两个IDAOH跟IDAOL,前一个存储8位高字节,后一个存储后两位低字节,具体大家可以看下手册 QQ807241685 找我要手册
我现在想问的是 我读取IDAO的数据 ,怎么读取这两个寄存器 然后组合 还是怎么办
还有写数据 也要分开写?、还是直接往IDAOH里面写10位的自动往IDAOL里面存?、
另外 我还想接收URAT中数据 执行中断然后取其中数据 直接写
void urat() interrupt 4 using 1
{
x = SBUF0;
RI0 = 0; //SCON0_bit.RI0 = 0;
}
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