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电能表

楼主(2012-06-13):
那位高手知道单相表的火线地是怎么回事?即火线与计量芯片的地相连接。

网友A:
电压是相对的,你可以以零线作为参考地(一般设备都这么干),也可以以火线作为参考地(单相表就这么干),至于为何这么变态还是有道理的,以下为百度解释:
由于计量电能需要,电能表的电压采样元件是跨接在相线和零线之间,电流采样是跨接在相线和负载之间。
因为我们低压供电系统相线和零线是有严格区分的,零线是直接接地的。如果电流采样跨接在零线与负载之间,就有可能造成负载电流通过大地或者其他回路回到电源的中性点,电能表就不能正确计量电能了。
这样只有相线(火线)是电压、电流采样信号的公共基点。所以应该是相线为“地”点了。
如果再采用零线(电压),负载(电流)为“地”,两个信号就并联了。电能表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B(2012-10-09):
2# yhf311 能再详细点吗?貌似还和计量芯片有关系。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C:
电流检测是用的电阻,在火线上,用火线做地检测电压低。

网友D:
顶下2楼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