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STM32的ADC设置

楼主(2012-06-13):
新手入门,在看ADC相关的设置,有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请各位大虾指点:
ADC Channel和输入IO是怎么映射的,在参考手册里没找到这个说明。
比如,我把PA3作为输入口,那么对应的ADC channel要选择哪个。

网友A:
你用哪个器件啊?
例如: 你用STM32F100xx  LQFP48  的PB0(ADC1_IN8/TIM3_CH3)作输入口时,

你用就是ADC1的 Channel就是8撒。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F103C8,楼上有没有这方面资料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B:
STM32不管哪个型号,pin脚定义【包括ADC的各个通道对应的io引脚】都应该看data sheet就行了,在“Pinouts and pin descriptions”这1章。

楼主:
谢谢楼上,之前一直在STM32F10xxx参考手册中找,没有细看datasheet。

网友C:
你好好的看一下数据手册,关于管脚的定义,通道的选择,一共18个通道,关于在规则中16通道的选取的时候好好看一下ADCX_SQX规则序列寄存器,告诉了你开几个通道,开哪个?怎么开?都通过写寄存器做了说明,而针对管脚,也只是配置问题!

网友D:
你去stm32的函数说明里面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