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无线距离那些事儿

楼主(2012-06-13):
我是软件工程师,硬件不大懂。

公司的无线产品开发到现在据说有七八年了吧,说起来真的很惭愧,我入职后无线也一直是我在维护,搞到现在可视距离最多到了200米而已(SI4432, 10Kbps, GFSK,20dBm)。

据老员工回忆,加上我调试过的,先后调过
nRF905  ADF7021 CC1100 CC2500 SI4432
我也看硬件工程师换过各种天线

每次欢天喜地拿着代理商给的demo板测试距离,layout讲究的PCB板,酷酷的天线,裸板,低速(<2.4Kbps), 小包数据测试,那自然是500米以上轻松搞定。
等到了实际测试阶段,老板为了节省成本。
1.天线总是被换的
2.大部分产品天线被压到机构内部。
3.无线模块和主板共用pcb
4.无线模组面积越改越小。
搞到最后,视距200m+,一旦用起来,遮挡一下,就剩下100多米了,很悲催
我搞无线通讯协议的,每次突然遇到距离骤降时,总是要和硬件工程师各种PK

亲,说说你们量产的无线产品的距离和调试经验吧,让我拿去羞愧一下硬件工程师吧

楼主:
CC2500 是2.4G的,十米内,公司少量在用

网友A:
4432进行中

网友B:
七、八年做无线的公司做这样也真是有意思。

网友C:
量产我一般测试发射功率和接收明敏度,最早我还在马路跑距离呢。

网友D:
我说几句:对于无线传输是有方向性的,特别是在远距离传输上,如果你还是不懂可以借鉴声音传输来大概了解,如天线就像是一个喇叭筒,如果方向是朝天的那么距离回事多少?相信你自己也能够知道了,为了能够全方向,在天线的设计上就多了很多弯弯折折,就像在你面前增加了很多只的喇叭筒,这时你还想达到一定的距离,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增大嗓门对么!还有就是测试和量产的区别,你喊几个单词跟念一门经书,对方是否能够完全听懂呢?后面的就不用细说了吧

楼主:
七、八年做无线的公司做这样也真是有意思。
引用 网友B:
你这话刺痛了脆弱的心,并且恼羞成怒

网友E:
这有什么好秀的,装上系统,就得按照系统来评估距离,并做系统优化
系统内天线的设计,摆放,外壳的设计等等

楼主:
量产我一般测试发射功率和接收明敏度,最早我还在马路跑距离呢。
引用 网友C:

可否详述一下,
1.用什么机器来测试
2.以及如何测试发射功率与接收灵敏度

公司用软件控制收发,进行RSSI读取来量产测试

网友C:
发射功率用频谱分析仪啊  后来直接用功率计 旁边放个频谱分析仪 看发射波形有无不正常  接收灵敏度用信号发生器 配合电脑端的软件 算误码率 或者直接用单片机做个夹具 等

网友F:
你们算好的了,好歹用专业高频芯片搞。我们10几年来就一直用超再生式生产,加点成本就不行的

楼主:
再等一等

网友G:
路过,学习下,语音处理技术富迪QQ475143859

楼主:
准备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