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ROTRL DXP 2004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2012-06-13):
小弟用DXP2004也比较长时间了,下面遇到的问题可能不难,但是还是真的第一次遇到,请大家帮忙一下,谢谢!

因为一直以来画的板子要求不高,就是一些普通的信号板,所以画板很少出现问题,但是这次却在将原理图里面的器件导到PCB里面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
还请大家指点迷津!
是这样的:我在一个项目PRJPCB下面加载了对应原理图SCHDOC和PCBDOC,并画好了原理图后并将对应器件逐一添加好了封装,PCBDOC里面定义好了电气边界,然后按照正常操作顺序在原理图里面点击“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 信号板.PCBDOC”,然后出现“engineering change order”--validate changes
--execute changes,这些过程都没有出现表示错误的红色,然后就自动转到了PCBDOC版面,但是我就发现了PCBDOC里面却少了一半的器件,并且当转动鼠标缩小PCBDOC显示比例的时候发现鼠标能在PCBDOC里面移动的范围比较有限,估计有些器件跑到版面外面去了,因为显示有电气连线,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次原理图有8路一模一样的信号处理通道,也就是每个器件都有了8次重复(器件原理图标号当然不一样,例如二极管则D1 D2 ~~~~D8),所以我用了A0版面,其实挤一点用两张A2可以放下,我贪方便就直接用一张大的A0将全部原理图做到一张里面了,但是在转换成PCBDOC过程中就出现了以上问题了,还找不到原因所在,都不知道那些器件跑到哪里去了?会不会是由于原理图A0图纸太大的缘故?
比较急但是又无计可施,所以上来请大家指点如何处理,非常感谢!

网友A:
跑到外面去是因为你的那些封装没有定原点

你可以这样:

然后就可以选中全部元件,然后给拖进来

有可以再PCB面板中钻 outside board component,然后拖进来

网友B:
在画封装的时候设置参考点在edit/set ref/pin 1

网友C:
换的版面小点也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