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家玩个递归程序

楼主(2012-06-13):
void int2ascii(unsigned int value)
{

unsigned int quotient;

quotient = value / 10;

if(quotient != 0)

int2ascii(quotient);

printf("value = %c\n",value%10+'0');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0x00090;

int2ascii(i);

printf("i=%d\n",i);
}
大家认为屏幕上会打印什么信息?

网友A:
你的第一个子函数中 if(quoteient!=0){                                       }是不是缺少了这个大括号?
value=336;value=28;value=2;i=2;不知道对不对?
可以麻烦你把答案发到我的邮箱lylhe@163.com

楼主:
没有大括号,就是这样的,可以提示一下,0x90是十进制114;打印的数据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B(2012-08-21):
main函数调用int2ascii(114);由于114/10=11,然后再次调用int2ascii(11),而11/10=1;第3次调用int2ascii(1);因为1/10=0,所以打印出字符1,而int2ascii(1)结束后紧接着返回到上次调用函数int2ascii(11)里的printf("value = %c\n",value%10+'0');语句,此时value值是11,所以打印出字符1;结束int2ascii(11)函数的调用并返回到int2ascii(114)函数调用里的printf("value = %c\n",value%10+'0');语句,此时value值是114,所以打印出字符4;最后main函数打印出114,递归函数不断调用自己,直到满足某种条件使不再调用自身,此时函数沿原路不断返回,直到最开始调用递归函数的返回才结束递归;每次函数的递归前都把当前相关参数保存到本次调用函数所建立的堆栈里,所以最后能够再沿原路返回。

网友C(2012-12-17):
value = 1
value = 4
value = 4
i = 144

网友D:
第1次调用,value=114,第2次value=11,第3次value=1,打印字符1,第2次调用里打印字符1,第1次调用里打印字符>,主函数里打印i的值114。
value = 1
value = 1
value = >
i=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