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如何与Launch Pad试验板通讯

楼主(2012-06-13):
Launch Pad试验板,MCU是MSP430G2553。写了一段程序,目的是MCU发送数据到PC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可查看到数据。结果只是在MCU的P1.2(TXD)引脚上测得有信号,串口助手没有收到数据。不知道还缺少什么步骤,希望高手们给予指点!

网友A:
码率和协议一致才行啊

楼主:
设备管理器中已有安装虚拟串口,串口号是COM3。串口助手也设置了COM3,波特率的设置也与实际测得信号一致。

网友B:
那你是USB转串口?要测下直接到电脑那边的电平,看有没有

楼主:
是的,Launch Pad的Mini USB口与PC相连。在USB数据线上也测得信号(一组组的脉冲信号)。

网友C:
波特率。校验位等与程序是否一致,这些设置一定要弄好,还有电平的问题。

网友D:
7楼正解

网友E:
跟PC通讯 需要RS-232标准串口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可以不用MAX232,但是你单片机里应该把USB协议转成串口协议,虚拟串口才会有数据

网友B:
前提是你要转换协议,同时要装虚拟串口,所以比较麻烦。最快的方法就是MAX232转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