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IC

楼主(2012-06-13):
请帮忙推荐个IC:一个输入,两个输出,输出1等于输入,输出2等于反相的输入。有不有什么74系列的IC,最好是SOT23-5封装的。

网友:
用两个SOT23的三极管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简单点用个逻辑非门,比如SGM7SZ04,输入脚直接与NC脚相接当做输出,反相脚输出的信号就是取反的值: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带D触发器的IC

网友B:
推挽电路不就可以?正好5个管脚,封装自己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介绍个IC型号?

网友C:
呵呵, 我也发个型号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