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298N驱动把我难倒了,请大哥看看

楼主:
MCU分别控制M1、M2、M3、M4,使光耦导通,控制步进电机转动,当我用示波器看光耦的3脚输出波形好奇怪。前一个高电平好象有一个延时一样,如下图:

CAM  (186.64 KB )

网友A(2012-06-13):
楼主在原理图中使用的光耦器件没有给出型号,所以只能就你出现的问题谈谈我的观点:    由于光耦自身存在的分布电容,对传输速度造成影响,光敏三极管内部存在着分布电容Cbe和Cce。由于光耦的电流传输比较低,其集电极负载电阻不能太小,否则输出电压的摆幅就受到了限制。但是,负载电阻又不宜过大,负载电阻RL越大,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光电耦合器的频率特性就越差,传输延时也越长。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有: (1)调整集电极负载电阻(2)采用高速光耦,高速光耦有6N135/6N136,6N137/6N138(3)在光敏三极管的光敏基极上增加正反馈电路,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光电耦合器的开关速度,实验证明,这个电路可以将光耦的最大数据传输速率提高10倍左右。

网友B:
QQ 交流  1481195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