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C128D818

楼主(2012-06-13):
有用过TI的ADC128D818的兄弟没,I2C接口在调试的时候一直不行,时序在其它的I2C的IC上工作是正常的,求指教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两个管脚的波形
查看原理图与其他好的原理图I2C部分是否一致

网友B:
你好,程序的移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直接copy过去。
具体的步骤应该是,I2C的协议应该是一样的,要充分理解I2C协议的过程,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端口、存储单元等进行重新配置,仅仅I2C部分的时序程序部分可以类似进行修改。

网友C:
楼上各位好!程序的移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所以我要多看、多了解,多学习。

网友D(2017-10-13):
你好 你解决了吗

网友E:
这个使用的模拟调试吗?

网友E:
怎么定义的ii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