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电流放大电路,请教高手了?

楼主(2012-06-13):
请教各位,如下电路我可以放大电流吗?我LM358供电10V,R1,R2阻值我不能确定,在电路用EWB仿真时阻值随便多少都可以实现,但实际电路我只能接150Ω,不知道为什么?
请教高手

网友A:
哥们,上图也该清楚点吧,这图我还真看不懂!

网友B:
控制一个继电器,不用整个358来吧?

把R1换成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