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P6291输出纹波

楼主(2012-06-13):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输出波形如附件,感觉纹波比较大,另外还有红圈标出的毛刺。
  我是手动焊接的。二极管用的是4148,不是SM340A。电感先用的4.7UH功率电感,现在加大到10UH,还是老样子.....
  输出电容加大到47UF也没用。开关频率接近1M HZ不知是否存在高频干扰影响...望大侠帮忙提示下,谢谢了。

网友A:
测试方法  ?

网友B:
这么高的频率
线路不够规范。

网友C:
这电路,有毛刺太正常了

网友D:
不要用4148,换成肖特基管看看,我认为你用4148速度上不去

网友E:
我也正在研究这个鸟东西,不带负载的时候波形很完美,接上负载后文波变的很大,输入的电压也被拉低了,而且电感也嗡嗡响,很纠结,输出那都加了好几个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E:
你这手工焊的板子这波形很正常,看你那电压都有6.4V了,反馈那电阻没接对吧,我用680K和91K正好5.2V左右,开关电源这东西走线也很重要的!

网友F:
跟走线还是有关系的吧。你可以先在输出端添加一个4.7uF的钽电容;然后走线的时候注意点,让输出的线和前面的电感走线隔开。
毕竟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还是比较高的,走线不好的话,会对你的输出有干扰的。

楼主:
的确和走线有关!IC规格的里面LAYOUT里面有段关于CIN COUT GND的话十分的重要,我就是改变了走线的布局就OK了。不过走线再合理点的话会效果更好!

楼主:
晕,刚才示波器时间看错了,纹波还存在....继续研究

楼主:
下载SM340A的二极管资料,里面好像没说到关于反向恢复时间还有速度方面的信息,麻烦谁能解释下。

网友G:
加20%额定负载试试

楼主:
输出电压是在空载的情况下测试的......

楼主:
打算就这个小电路重新布板了

网友E:
楼主板子布的咋样了吖

楼主:
还在纠结中,有结果了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楼主:
OK了,我没有重新布板。输出电容47UF并220UF,波形效果较好。
但是FB PIN上还有点干扰的,估计是走线上的事情了。
PS:便宜的示波器真坑爹,测的输出电压只有4.96V,万用表测5.08

网友E:
楼主带负载测试了没?

楼主:
带在负载测试的。5V直接供给后端的BOOST IC升压到33V了。这个图是在接33V电路下测试的

网友E:
我的那个纹波问题也解决了,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H:
FP6291,FP6293,FP6290,FP5139,.FP5138大量现货

网友I(2012-11-08):
回复 楼主:
关于您的问题,我已经看到了,你可以联系我们工程技术人员获得帮助。
技术支持QQ 1123410893
固话27597277-104

网友J:
楼上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J:
7# smile_luo 楼上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I(2013-01-25):
引用 网友A:
测试方法  ?

关于您的问题,我已经看到了,你可以联系我们工程技术人员获得帮助。

技术支持QQ 1123410893

固话27597277-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