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波上升沿毛刺怎么消除

楼主(2012-06-13):
毛刺大概有100us左右,200mv左右,是通过cpld输出的一个矩形波,已经串了一个小电阻,求教各位如何除掉那个毛刺,谢谢

网友A:
搞个RC滤波不行?楼主发贴应把条件说清楚,否则怎么帮你

网友B:
对地接个小电容,比如100pF

网友C:
要说清楚原因哦,我们都在这猜呢!!

网友D:
这个影响很大吗?一直有这个毛刺还是间断性的有,是你CPLD受干扰了?

网友E:
请首先确认下不是表笔造成的,可以将BNC接口的-端线缠绕着+端线,-端线连到地,用+端再测,这样可以减小表笔的寄生电容带来的影响;
其次的话,如果不是表笔的分布电容造成的,猜测器件管脚与电阻之间的某一点存在一个小电容,这个可能就是由于布线不良造成的,那么在电阻后面加一个电容进行滤波。
建议楼主能提供完整的波形图以供参考。

网友F:
CPLD可以将引脚驱动能力调小点

网友G:
探头测试的时候衰减十倍。

网友H:
你还是实测试了 看波形 才好分析

网友I:
示波器没调好吧

网友J:
输出波形的地方对地加一个瓷片电容试试,5P或者更小的。

网友K(2012-07-16):
接RC电路试试吧

网友L(2012-10-08):
个人觉得加一电容滤波,吸收毛刺即可

网友M:
加个接地小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