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16驱动RA8806

楼主(2012-06-13):
调试了几天,还是不得要领,希望高手指点下
现象是LCD无反应

网友A(2012-07-28):
LCD无反应 有好多原因的 你先保证你的LCD是好的还有你的电压能升起 检查你的接线正确
  如果初始化有写进去 一定有反应的 再检查你的时序...

楼主:
LCD是好的,因为用AT89C52,厂家提供的51的测试程序都能正常显示,下面是捕捉的时序

网友B:
先写它的寄存器,再读回来,看看是不对了。再就是复位之类的是不是有时间要求。硬件都是死的,按照手册规则来干就没问题。
别信别人的程序,可能你看它程序的空儿,自己都写好了。

网友C:
我也是调了几天了,能清屏还有满显示了,不过文字显示还有问题,调试中,

楼主:
楼上的,贴下你的程序,大家探讨下嘛

网友A:
我记得m16要配熔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