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tl431做分路稳压器,是不是空载时

楼主(2012-06-13):
(无正文)

网友A:
是的,基本不变。

网友B:
是的,并且功率值可以计算。

网友C:
并联稳压,和个稳压管差不多。
效率虽不高,但噪声相对小点。

楼主:
下面对不对:
如果用1n4733,并联稳压输出,最大电流=1/5.1 = 0.196A. 1N4733参数: Power Dissipation Ptot 1W 稳压5.1V
如果用TL431,最大100ma,除非换下图:

tl431参数:
1-100ma灌电流能力

楼主:
并联稳压,和个稳压管差不多。
效率虽不高,但噪声相对小点。
引用 网友C:

串联稳压,是不是高出的那部分电压都落到三极管上了,如果压差很大,三极管功率要求很高啊,我不太了解。请指教。谢啦。

网友D:
基本不变,并联稳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嗯。压差和流过它电流的乘积就是它消耗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