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放问题

楼主(2012-06-13):
因项目需要在一个直径为56mm、高度为45mm的圆筒内放置一个功放电路,功放的主要参数为:
      输出功率:10W;
      负载阻抗:2k欧;
求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案没有,拜谢给位了

网友A:
给2K欧姆提供10W的功率还是比较有挑战的,特别是在那么小的空间里,散热怎么解决,还有就是信号的频率范围没有说,还有放大器的其他指标,供电等等都没说。

楼主:
LS朋友,频率几k~十几K赫兹,供电外接,具体明天我们再讨论!·先谢谢了

网友B:
其实...输出加个变压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