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300 DM9000的区别?我搞混了。

楼主(2012-06-14):
哪位用过这两款芯片的给指点下,好像DM9000和RTL8019功能差不多,但我不知道W5300的作用,好像有些MCU都不用它,莫非里面集成了?最好说下两者的用途!

网友A:
两者的主要特性区别和应用场合:
           (1)DM9000支持8位、16位、32位接口访问,以支持不同的处理器,而W5300不支持32位接口
           (2)DM9000支持唤醒帧、链路状态改变和远程的唤醒。
           (3)DM9000有4K双字SRAM。
               (4)W5300的外部接25MHZ,内部的锁相环时钟输出150MHZ的时钟频率。
           (5)W5300的目标是高性能的嵌入式领域,其特别适用于IPTV、IP机顶盒和数字电视等大流量多媒体数据的传输以及串行、并行、usb、GPIO等到以太网的转换,而DM9000广泛用于DVB-C+IP,DVR/DVS, VOD、IPCAMERA VOIP、税控机、智能抄表系统、教学实验装置、网络器件,网络产品、上网本EPC等Embedded Production领域。

网友B:
仔细阅读一下他们的datesheet吧!里边都有的

网友C:
9000是MAC+PHY,现在很多CPU都集成MAC,所以只需要外接一个PHY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