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低版本IAR简易开发LaunchPad的歪道

楼主(2012-06-14):
    故事的起因是这样滴。。。LaunchPad包装盒中并没有附带资料光盘(至少我收到的是这样的),只有一张纸的简单介绍,即TI网站上的文档MSP-EXP430G2 LaunchPad Quick Start Guide
,上面说开发环境需要到TI网站下载安装相应的软件。另外,在网站上的文档MSP-EXP430G2 LaunchPad Experimenter Board User's Guide (Rev. B)
里的第7FAQ中也提到所支持的开发环境软件版本为“IAR Embedded Workbench KickStart Version 6.00 or higher and CodeComposer Studio v4 or higher”,我不太想再安装一个版本的IAR,电脑上已经有个版本了4.2,用得挺稳定,再安装一个版本挺浪费本就已经很拥挤的硬盘空间,所以我突然有个歪想法,能不能利用现有的版本进行代码编辑、编译和下载?
    打开我的电脑上安装的IAR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for MSP430 4.20,看了下支持的430器件型号,没有ValueLine的系列。到同事电脑上看他安装的IAR EmbeddedWorkbench Evaluation for MSP430 5.40,这个版本下倒是有ValueLine系列的器件列表,接上LaunchPad,可以连接进入Debug,说明这个版本可以用,但不知跟上述的KickStart Version6.00的区别。
    接着,对比分析了下IAR的安装文件夹,发现其实被支持的430型号都在文件夹“..\IARSystems\430\config\devices”下,那里有很多menu扩展名文件,想必对应的是IAR的配置选项中的器件列表,于是乎从同事那里的5.4版本的该文件夹下将LaunchPad上的MSP430G2553menu文件复制到我的电脑的4.2版的MSP430x2xx Family子文件夹下,再打开IAR,看项目选项Options,好了,果然MSP430G2553出现在Device的下拉选项MSP430x2xxFamily里头了。除此之外,“..\IARSystems\430\config”路径下还有几个跟器件有关的文件,分别以xclsfrddf为扩展名,估计也有用,也分别拷贝过来。
    然后试验一下吧,新建了一个闪灯项目,编译,有状况,忘了拷贝G2553的头文件了,因为我用了#include"msp430g2553.h",只好再复制一趟。这回行了,可以正常编译了。同时我也试验了一下如果不复制上面说的xcl扩展名文件,则无法进行编译,若在打开项目后删掉sfrddf扩展名文件则还能编译成功,不过关掉IAR重新启动并打开项目时就会报错。
    再接着就是下载调试,点击Downloadand DebugDownloadwithout Debug,都不行,都会报错,虽然最开始插上LaunchPadXP系统已经自动成功为其安装了驱动了。对比了下同事电脑上的进入Debug时的下方Log窗口的提示,应该是接口的动态连接库的原因,版本不一样,估计4.2版本的不支持LaunchPad的接口。怎么办?看看资料,LaunchPad这块板子使用SBW接口,那是不是可以用MSP430 Flasher?试试吧,反正已经走到这步了。运行MSP430 Flasher,输入命令msp430flasher.exe -n -MSP430G2553 -w try.txttry.txt是刚才建的闪灯项目的编译输出目标代码文件,呵,竟然成功了,有真相:

    下载后,灯并不闪烁,按一下右侧的复位键,呵呵,开始闪烁了,说明下载成功,同时也说明前面编译也是成功的。再试一次,确认没问题,从TI网站找来LaunchPad上配套的测温程序包,将目标文件MSP-EXP430G2-LaunchPad.txt解压出来,类似地运行cmd,运行程序msp430flasher.exe -n -MSP430G2553 -w MSP-EXP430G2-LaunchPad.txt,再按复位键,成功,红绿灯开始轮闪了。同样有真相:

    这里需要注意,上述MSP430Flasher的参数是最基本的两个,其他的参数虽然没写上,但因为其默认值能匹配现有LaunchPad板,所以可以正常使用,更详细使用参数可以参考相应的技术文档。
总结,通过上述捣腾,如果不想安装新版本的IAR,可以通过拷贝器件文件、头文件的方法在老版本IAR上进行程序编译,然后再利用基于命令行模式的小工具MSP430Flasher进行程序下载。这样同样可以将程序实现到ValueLine单片机上去,缺点是暂时没法进行仿真调试,只能运行看结果。上述操作方法仅限于将程序编译后下载到单片机里,是否有其他潜在的我没想到的问题,欢迎朋友们指出。至于能否通过其他手段,比如驱动修改,来实现在老版本IAR下的下载仿真调试,暂时没精力去研究了,如果有朋友有方法实现,不烦分享一下:)还有,其他版本的IAR是否也能这么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为方便想试验的朋友,将IAR编译需要拷贝的文件附上,另外附上MSP430Flasher软件,这个在TI wiki上也能下载到。
..\IAR Systems\430\config\devices下(或放再下一层目录\MSP430x2xx Family):

..\IAR Systems\430\config下:

头文件..\IARSystems\430\inc下:

Flasher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   赞一个

网友A:
楼主钻研的精神很好 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更是难得

楼主:
谢谢二位!
呵呵,板子申请来不研究研究就辜负了TI和21IC的美意了,既要索取也要奉献,哈哈。

网友B:
支持楼主测试了  以及写下的实验心得

网友C:
支持楼主,最好能仿真~~

楼主:
支持楼主,最好能仿真~~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么想的,但愿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D:
用PIC的MPLAB编译器时,新推出的MCU时,也是把LIBRY和LINK文件拷出来用

楼主:
用PIC的MPLAB编译器时,新推出的MCU时,也是把LIBRY和LINK文件拷出来用
引用 网友D:

呵呵,若干年前只用过PIC汇编的环境,那时候其C编译器还不完善。

现在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编译,不过,仿真调试却不行,好像是底层的动态链接库不兼容。
另外,实际上,我打开4.2版和5.4版的同一个器件的ddf文件比对了下,两个版本的同名文件内的内容是不一样的,5.4版在4.2版基础上增加了很多内容的。

网友E:
我的5.2按照楼主的方法也不行

网友F:
楼主专研精神可嘉。。。赞一个!

楼主:
我的5.2按照楼主的方法也不行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编译不行,还是说下载调试不行呢?
编译应该可以吧。

网友G:
楼主的钻研精神可嘉啊

网友H:
好消息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
“呵呵,板子申请来不研究研究就辜负了TI和21IC的美意了,既要索取也要奉献,哈哈。”

呵呵,想这也是TI和21ic的心愿吧

楼主:
“呵呵,板子申请来不研究研究就辜负了TI和21IC的美意了,既要索取也要奉献,哈哈。”

呵呵,想这也是TI和21ic的心愿吧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
TI希望更多人了解430使用430
21ic希望更多人参与到论坛来
:lol

网友J:
问题解决了,真是happy:)

网友K(2012-07-20):
按你的方法做过了,成功了!感谢楼主

网友L(2013-08-12):
问题解决了,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一的launchpad好久没用了。

网友M:
能够编译的很好么?

网友M:
会不会出现程序跑飞的问题的?

网友N:
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O(2014-05-31):
卤煮好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