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比例运算电路

楼主(2012-06-14):
如图所示,我在仿真同相比例运算电路遇到如下问题,谢谢指教:
1.输出:按公式uo=(1+Rf/R)Ui,U0=(1+2/1)*4=12,示波器显示是12V,为什么万用表上显示是8.485V。
2.这是深度电压串联负反馈,应该Ui=Uf,为什么R2上的压降不是Uf=Ui=4V,为什么是5.65V!
求解!

网友A:
万用表测的是有效值,不是峰值。

网友B:
万用表咋能和示波器一样呢?
一个均值,一个动态值。

网友C:
应该是R3的电压才是反馈电压

网友D:
你还是先用直流、固定的电压来分析仿真吧。

楼主:
应该是R3的电压才是反馈电压
引用 网友C:

SLEET1986,你好!为什么R3上的电压是反馈电压而R2上的不是,在书上,R2叫做Rf.谢!

网友C:
反馈电压就是输出对输入的影响,很明显U0输出电压是通过R3反馈给输入的。影响了反相端的电压

网友E:
没错,反馈给输入端的应该是R3起作用,所谓深度串联电压负反馈的反馈是通过这个电阻反馈到输入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