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怎么实现9600.E.7.1的通讯格式

楼主(2012-06-14):
使用51一直用9600.N.8.1的格式,现在客户要求用51实现9600.E.7.1的通讯格式,要在原来的程序上修改,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有没有修改的经验啊,请指教下.

网友A:
计算、修改D7位的数据后再按9600.N.8.1的格式发送即可

楼主:
C51的在处理9600.E.7.1的数据的时候是不是只要屏蔽掉D7位,起的程序不需要做处理,请问是不是这样理解,其他在9600.N.8.1的格式的处理程序就不需要处理了

网友B:
2L正解。
D7位是偶校验位,需要计算,不能屏蔽。按9600.N.8.1的格式发送

3L不对。

楼主:
各位能不能给个有关E.7.1格式的详细资料,我做那么久的串口通讯都没有做过这个格式,深表惭愧,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9600.E.8.1是什么意思,
9600.E.7.1就是什么意思。

纯文字游戏,这要什么详细资料?

楼主:
我主要想知道D7位是怎么得来的,还有什么其他规范没有.

网友C:
楼主看一下奇偶校验啊

网友D:
9600.E.7.1就是什么意思? 9600bps, even 校验, 1bit stop, 在串口通信中经常这么表示。
利用 PSW 里的奇偶校验位, 很容易实现 D7  的奇偶位设置.

楼主:
请问下上位机在做9600,E,7,1的数据发送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做好了这个算法,还是需要自己要算,我想明白其中发送和接收的过程,通过各位的说法我大概理解是:上位机每次发送一个8位的字节,发送过程包括开始位和停止位,8位字节的D7位是奇偶校验位,下位机接收到后对这个字节做分析,正确的话话使用DATA&0x7F得到有效ASCII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过程,谢谢各位

网友A:
LZ终于开始开动脑筋了。
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D:
理解正确, 对于串口数据传输, 网上有大把的资料, 建议: 最好先补习一下

楼主(2012-07-28):
谢谢各位,这个项目后来没有做,因为现在工业控制行业用得比较少,串口通讯倒是经常用,只是以前没有想过用7位的格式传送.